[求助]

楼主(2005-10-19):
各位前辈:  我公司有一台LG iH 系列37KW 的变频器, 故障  DRV--- FAULT 06 M/C FAIL
反复几次送电后,可以排除这个故障, 请赐教, 必须更换M/C模块么? 还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

十万火急!!!!!!!!!!!!!!!!!!!!!!!!!!!!!!!!!!!!!!!

网友A(2005-11-23):
我们有一台LG  is5系列45kw也是差不多是这个问题,只是显示的是12 MC   Fail
反复几次送电后,可以启动,过不久就又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