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火急求救

楼主(2005-10-19):
西门子触摸屏与PLC和变频器通讯时为何触摸屏中监控电机转速数值在1S过后会出现####的异常情况,其变频器,PLC,触摸屏及其通讯线,PLC输入输出接线都完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中监控电机转速数值在1S过后会出现####的异常情况
说明触摸屏和PLC的通讯中断了这时触摸屏上应该有140001的错误码

楼主:
没有 他们通讯是好的 可能有什么干扰,但具体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