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师复习题

楼主(2005-10-19):
一、填空题
1、叠加原理只适用于线性电路,因此它只适用于计算 (电压) 和( 电流) ,而不适用于计算 (功率)。
2、正弦电流在过零点时数值为零,而电流变化率为( 最大);而在其数值等于最大值时,电流的变化率为( 零)。所以自感电动势在电流过零点时数值为( 最大);而在电流等于最大值时,自感电动势的数值为 (零)。
3、负载的功率因数越低,电源发出的有功功率就越 (小) ,而无功功率越( 大),使电源设备的容量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4、导体在均匀磁场中沿着与磁力线垂直的方向运动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导体的(有效)长度、导体的(运动(切割磁力线))速度及(磁感应)强度成正比。
5、维修电工在穿铁管布线时,铁管内部导线的总面积要小于铁管的截面积(40%);铁管敷设的弯曲角应大于( 90 °)。
6、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不允许长时间缺相运行,是因为 (在缺相运行时其他两相电流过大,容易烧毁电动机绕组)。
7、采用滤波电路可以使整流电压平均值 (提高),使整流电压的脉动量( 减小)。
8、射极输出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在数值上 (近似相等 ),相位上 (相同 )。
二、选择题
1、负载的大小,一般是指负载(    b    )。
a、电阻的大小;b、吸收功率的大小。
2、R、L串联电路中总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角Φ总是(   a   )。
a、大于零小于90°;b、小于零大于负90°;c、等于零。
3、对他励直流电动机采用调电阻调速过程中,( a )始终保持不变。
a、理想空载转速;b、转速降落。
4、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磁转矩与外加电压的平方成(  b  )关系。
a、反比;b、正比。
5、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时,启动电流为直接启动时的(   b  )。
a、1/31/2;b、1/3;c、1/2。
6、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能否全压启动,主要取决于(  c  )。
a、电动机的容量;b、供电变压器的容量;c、供电变压器的容量与电动机容量的比值 。
7、单相220伏2000瓦的电炉,熔断器的熔丝应选为(   b  )。
a、20A;b、10A;c、5A;d、2.5A。
8、一放大电路中,ic电流正半周被削,uce负半周被削,说明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a   )。
a、太高;b、太低。
9、一台配电变压器的型号为S7—630/10,该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为( b )。
a、630MVA;  b、630KVA;  c、630VA。
10、某电动机绝缘等级标准为B / F,则(  a  )。
a、定子的绝缘等级为B级,转子的绝缘等级为F级;
b、定子的绝缘等级为F级,转子的绝缘等级为B级;
c、定子和转子的绝缘等级同为B/F级。
三、判断题(每题1.5分,共计15分)
1、计算复杂电路需要将电路除源时,是指将电压源开路,将电流源短路,其电阻需要保留。                             (  × )
2、用熔断器对单台全压启动的小型异步电动机进行短路保护时,熔体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2—2.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  √  )
3、同一负载由星形连接改为三角形连接后,功率是星形连接时的3
倍。                                               (  √  )
4、交流磁路中,磁路气隙增大时,励磁线圈中的电流增大。(  √  )
5、正弦波振荡器的基本组成是由放大电路、负反馈电路及选频网络三部分组成。                                       (  ×  )                                             6、可以根据表针指示值确认设备有无电压。             (  ×  )
7、一段导线电阻为R,如果将它从中间对折后,并为一段新导线,则新电阻值为R/2。                                 (  ×  )
8、根据逻辑代数分配律可得:A+BC=(A+B)(A+C)。       (  √  )
9、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采用转子串电阻方法调速,是属于改变转差率调速。                                         (  √  )
10、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带电阻性负载时,要求控制角α的移相范围为0°— 150°。                         (  ×  )
四、简答题
1、引起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声音不正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①三相电源电压不正常或缺相运行;
   ②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
   ③转子风叶松动或断壳;
   ④轴承缺油、轴承内有脏物或轴承损坏;
   ⑤联轴器松动。
2、如何从变压器瓦斯继电器内放出的气体颜色来判断变压器故障的性质?
答:变压器瓦斯继电器内放出的气体,如系黑褐色,且具有可燃性,说明变压器故障较严重,油已自行分解;气体如系淡灰色,则说明变压器线圈纤维绝缘有故障;气体如系黄色,则说明变压器木质绝缘有故障;如系无色无嗅气体,说明变压器内部进入了空气。
3、兆欧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画出原理性电路图。
答:兆欧表又叫摇表,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手摇发电机和磁电系流比计。它有两个可动线圈而没有游丝,这两个可动线圈互成一定角度,装在一个有缺口的圆柱形铁芯外面,并且与指针一起固定在同一转轴上,构成流比计的可动部分,永久磁铁的一个磁铁的一个磁极与铁芯之间的气隙不均匀。其原理图如图所示。
   RC1、RC2分别为两个线圈的电阻,RJ为被测电阻,U为发电机端电压。
   I1=U/(RJ+RC1) ,
   I2=U/(R+RC2)  。
4、在继电器接点的两端并联阻容串联支路,有什么作用?
答:当控制继电器接点断开时,原贮存在电路中的电磁能量要释放,于是在接点间形成火花或电弧,会使触头熔焊在一起。在接点间并联阻容串联电路后,在接点断开瞬时,可通过RC串联电路保持通路,使原电路中贮存的能量消耗在RC串联电路的电阻中,这样就可防止触头熔焊在一起。
5、电气设备发生火灾如何扑救?
答:(1)立即将所有有关电源全部断开;
  (2)使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1211或其它专用灭火器扑救;
  (3)一般情况下不可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直接灭火;
  (4)迅速联系消防部门组织扑救;
  (5)做好防止触电伤人事故发生。
6、可控硅控制极电流小,阳极电流大,它是否像三极管一样具有电流放大作用?
答;可控硅没有电流放大作用。因为可控硅导通后,阳极电流的大小是由外电路决定的,它不受控制极电流的控制,与控制极电流的大小无关。

楼主:
一、填空题
1、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和电流的 (变化率)成正比,自感电动势的方向总是反抗(电流)的变化。
2、交流电路中,电感元件两端的电压超前于电流(90°)相位差角。
3、我国工业用电的线电压绝大多数为 380伏,若三相负载的额定电压是220伏,则负载应作(星形)连接。
4、安培环路定律应写成  H1L1+H0L0=NI ,式中L0和H0分别代表(气隙的宽度)和(磁场强度),L1和H1代表铁芯的平均长度和磁场强度。
5、一台四级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源频率为50赫,转差率为6%,其转子转速为(1410转/分)。
6、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常用的启动方法有( 转子绕组串接电阻启动) 和( 转子绕组串接频敏变阻器启动)。其主要优点是( 减小启动电流) 和( 提高启动转矩),从而改善了启动性能。
7、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效率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一般当负载在 ( 0.75—0.8额定功率 )时效率最高。
8、三极管起放大作用的外部条件是,集电结加 (反向) 电压,发射结加 (正向 )电压。
9、微分电路要求时间常数RC要足够(小)。
10、可控硅导通后若减小正向电压,正向电流将逐渐 (减小)。正向电流 (小)到某一数值时可控硅就从 (导通) 状态转为 (阻断)状态,这时所对应的最小电流称为 (维持) 电流。
二、选择题
1、负载获得最大功率的条件是负载电阻(b)。
a、大于电源内阻; b、等于电源内阻; c、小于电源内阻。
2、某复杂直流电路中含有多个电源和多条支路,如果只需求出某一条支路电流,一般来说应用(d )求解比较方便。
a、支路电流法; b、电压源电流源等效变换; c、叠加原理; d、戴维南定理。
3、分析并联交流电路时,应该以(b)为参考相量。
a、某支路电流;b、电压;c、电路的总电流。
4、一交流铁芯线圈电路,在电源电压不变时,如果频率减半,线圈中的电流将(c)。
a、不变; b、减小; c、增加。
5、直流电动机中换向器的作用是(b)。
a、进行能量转换; b、将电刷间的直流变成电枢绕阻内的交流; c、增强主磁场。
6、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运行状态,转差率s为(c)。
a、s = 0; b、s = 1; c、0 <s < 1; d、s>1。
7、直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b)制成的。
a、铸铁; b、整块电工钢; c、硅钢片。
8、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带电感性负载时,要求控制角α的移相范围为(  b  )。
a、0°~60°;b、0°~90°c、0°~120°;d、0°~150°。
9、分压比为0.6的单结晶体管,若UBB=20V,则峰点电压UP约为(a)。
a、12V; b、10V; c、20V。
10、一台55KW的鼠笼电动机工作在高温环境中,其引出线应选择截面积为(a)mm2的铜绝缘导线。
a、3×35; b、3×50; c、3×70; d、3×95。
二、 判断题
1、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温升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当负载增加时,其温升也随之升高。                              ( √  )
2、当热继电器通过1.2倍的整定电流时,热继电器在5分钟内动作。             (  ×  )
3、分压式偏置电路中,若更换三极管后使β值增大,IC电流也随之发生变化。                                      (  √  )
4、一台10KVA的三相变压器不可以与一台1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配套使用。                                    (  √  )
5、H级绝缘YZR系列电动机适用于环境温度不高于60℃的场所。                 (  √  )
6、在交流电动机的规格代号中,S表示长机座。     (  ×  )
7、可以根据表针指示值确认设备有无电压。         (  ×  )
8、将联接组别为D,d12变压器副边出线端标志u、v、w依次改为v、w、u,则其联接组别为D,d8 (D,d表示△型联接)。   (  √  )
9、用电流表测量R— C并联电路的电流,若R支路读数为4A,C支路为3A,则电路的总电流是7A。                 (  × )
10、当磁铁从线圈中抽出时,线圈中感应电流产生磁通的方向与磁铁运动方向相反。                                   (  ×  )
四、问答题
1、摇表在测量时,为什么规定摇测时间为1分钟?
答: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以摇测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因为在绝缘体上加上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体的电流(吸收电流)将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绝缘体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体其绝缘吸收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但是试验证明,绝大多数绝缘材料其绝缘吸收电流经过一分钟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压一分钟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性能的好坏。
2、电气设备上的工作联系有何规定?
答:电气设备上的工作联系,必须通过直接负责人,不允许经第三者传达。严禁用打手势的方法进行联系或根据表计变化判断电源情况。应坚决杜绝约时停、送电,以防发生触电事故。
3、脉宽调制变频器的原理是什么?它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答:脉宽调制变频器的原理是由改变输出电压的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改变调制周期来控制输出电压的频率,而脉冲宽度与调制周期的改变是由控制信号来完成的。它的英文缩写是PWM。
5、交流接触器工作时,常发出噪声,是什么原因?
答:产生噪声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①动、静铁芯之间接触面上有脏物,造成铁芯吸合不紧;②电源电压过低,线圈吸力不足;③铁芯磁路的短路环断裂,造成振动极大,以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求助] 怎么能更好的学习电工?
请教大家,怎么能更好的学好电工?

网友A:
学好电工的秘诀。。。。。?

网友B:
没有秘诀,只要多多实践就行

网友C(2006-02-13):
各位前辈   你们的有独到的见解   能否教小弟一点啊####本人QQ593363385                     E-MIALLOP315OK@TOM.COM

网友D(2008-07-01):
GOOD,我刚好今年要考技师。

网友E:
不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2011-06-27):
正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