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05-10-19):
请问各位漏电断路器一般都装在哪根线上,(漏电断路器就是熔断丝吧,不知对不对)
要装在零线在有用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1P插头和2P插头呢,1P和2P都表示什么

网友A:
漏电断路器由其内部零序互感器检测漏电电流超过限定值就动作的一种断路保护器件,外型有点象普通断路器,没有熔断丝。
插头

网友A:
没什么1P、2P,P这概念好象只用在断路器

楼主:
噢,有点明白了,我们经常会跳闸的就是漏电断路器吧
把闸再打上去就又通电了,它就是一个过流断路装置吧,不知对不?

网友B:
我理解P是Phase的缩写表示几相或几极
漏电保护是接在火线与零线上通过对比两线上的电流判断是否有漏电的保护装置,找个漏电断路器,看下内部接线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