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算

楼主(2005-10-19):
大家好,小弟是初学者,请大家帮帮。
二台5KW的消毒柜,需要选用多大的电线的漏电开关。
可否告知功式,谢谢

网友A:
电流10A,选2.5平方的铜线就可以,

楼主:
兄弟,二台5KW加起来共10KW用2。5平方够吗,
可否告知公式。

网友A:
P=1.732*U*I*0.8算电流

网友B:
这公式好像不对吧,1.732*U为就是线电压吗
我想楼主消毒柜用的是单相电吧
还有0.8是什么意思,还请楼上指点

楼主:
是三相四线制的,

网友C:
0.8为功率因数吧

网友C:
我认为用BV3x4的线较合适

网友D:
5KW 一般都是三相的吧
P=1.732*U*I*(0.7~0.8)
单相
P=U*I*(0.7~0.8)

学习中。。。。。。

楼主:
二台5KW的消毒柜我想放6平方(6*5)的线,放5根线上去,装二个40安漏电开关。
不知小弟这样安装对吗,是不是浪费,漏电能保护吗,请各位帮帮忙,给于教导。谢谢

网友A:
1.732是根号3
0.8是功率因数

网友E:
我以为4平方线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