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9):
我有一部欧姆龙c1000h,去连接时发现不能读取程序,可以监控。用的软件是cpt。请教各位大虾,是给设定了密码,还是plc上哪的设置没搞好!?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了密码

网友B:
用手编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不能读取程序,可以监控

看不懂!

楼主:
不可以从plc中读取程序,可以利用原来电脑里的程序进行监控。

网友D:
不能读取程序,可以监控----????说清楚嘛!

楼主:
晕掉,这还不够详细啊!只要打开原先电脑里备份的程序,然后连接在线(on line)就可以监控到。但是不能下载!!

网友E(2005-11-24):
你换一台电脑 估计不能监控.

网友F(2007-10-01):
我用欧姆龙CP1W-ME05M型号PLC,读写程序密码工程师忘记打不开.请教各位,如何解密.

网友G(2008-08-05):
程序加了写保护,在原来的地方释放保护就行了。

网友H(2008-11-19):
你说的问题好像不对啊,可以监控就能读程序啊

网友I(2011-03-24):
CP1W-M05M怎么用啊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