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9):
请教:如何实现瞬间加热
   一坐圈直径15 高15.加热约500度后压入塑料产品中,加热时由两只汽缸连接电源的两极.汽缸动作接触零件1秒后要求加热到500度不知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看来比较难,要是先储存高温流体,瞬间注入看如何?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B:
零件如是铁的,可用电磁炉原理,高频涡流加热.

楼主:
零件为铜件.能否象焊机一样低电压大电流,接触一下加热.因焊机点焊时焊条可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