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9):
我的电脑在升级后,没有了232串口。所以用了一个USB-232的转接头,我电脑通过USB-232接PC/PPI连S200,这时通讯连接不上(原电脑直接用232通过PC/PPI接S200可以通讯);但是我把PC/PPI换成MPI/OP连接S300时,通讯非常好。这是为什么?怎么样才能通过USB-232连接上?(我改过PC/PPI通讯设置和USB-232的设置)

网友A:
不同芯片的转接头效果不同,我用过三种芯片的转接头,仅有一种稳定。当然价格不小,120元/条。

网友B:
呵呵;
用USB转换的RS232口连接S7-200比较困难;

网友C:
我连接成功过,以前天天就拿着个USB装串口到处跑,如果不行,建议把STEP 7 WIN32重装下
设置里面的连接方式好象要改成USB,把通讯速率调低的,西门子通讯方面的毛病就是多,你就得折腾它

网友D:
用了几个月的USB/232都正常,结果在外出差时突然不能用.没办法只有买一个有232的本本应急了.

楼主:
STEP 7 WIN32 V3.1中连接方式没有USB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