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9):
型号:v4037 充电器上用的。坏了怎么办?

网友A:
应该说清除一点!
引脚个数?封装形式?什么充电器?

楼主:
四个引脚,应该是隔离作用的,用什么替换,怎样判断好坏

网友A:
看样子好像是光电耦合器。起高低压隔离作用。
类似封装的有TLP521-1,内部结构如图。我想你应该知道如何判断好坏了吧

网友B:
楼上的,用什么画的图呀,指点一下。

学习中。。。。。。

网友C:
我叫它光藕,你们如何叫法?

网友D:
是光耦器件,充电器是开关电路来的,用光耦器件是做反馈和隔离作用.

网友E:
那是光耦,电信号隔离作用。

网友F:
是光耦。这是很平常的器件啊。

网友G:
是光电偶合器  简称光耦   隔离的同时可以把隔离端的量的变化  传送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