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9):
用的是DW15-2500,可是没用做刀开的计划,不知道不加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不用“熔断器”,,但是刀闸开关还是应该加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熔断器”,,但是刀闸开关还是应该加上的。
同意。
为了检修时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应该加上刀隔离。

网友C:
cw1-2000抽屉空开 1000变压器 没有刀开关

网友D:
建议加刀开关,便于检修。

网友E:
同意小青蛇的观点.否则被电击的感觉真是TMD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