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5-10-19):
请问下面的三相电能表参数是什么意思?

3*20(80)A  160imp/ kW·h

网友A:
3相额定电流20A,最大80A.每千瓦时160圈.

网友B(2006-01-03):
对同意顶楼的

网友C:
括号内的80,应该是灵敏度-------80豪安

网友D:
此为三相 20到80A的四倍表,160转为一度电。

网友D:
请考虑电表的精确度是0。2或0。5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