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

楼主(2005-10-19):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在计算机与三菱PLC通信时,在Mscomm控件中设置门限值为2,然后我在Oncomm()事件处理函数中调用读绶冲中的数据,请问我读到的是2个字符还是一个帧(假若我用RS指令发来一个信息帧)。如果是两个字符,我该怎样来接收一个完整的帧信息。

网友A:
啊。没搞过这个呀。期待中。

网友B:
门限值为2,是不是RThreshold属性为2?如果是的话,说明计算机媒接收到2个字符就会触发OnComm()事件,事实上,如果发送方不停的发送数据,计算机就会不停的触发OnComm()事件,但是如果发送方只发送一个字符,那么计算机就不会触发Oncomm()。

不知道你说的帧是怎么定义的,总之只要发送方每发送2个字节(1个字节代表1个字符)的数据,就会触发一次OnComm(),具体接收的话,要看你的InputLen属性了。InputLen为零的话计算机一次把接受缓冲区的数据全部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