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9):
有这样一个系统,其负载是周期变化的,而且启动力矩很大,是运行时的好几倍,因此,在运行时,电机在大部分时间内是轻载运行,即使是运行时最大转矩,一般也不到电机额定转矩的1/2。
系统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当频率变化时,负载转矩变化不大。
系统对调速的要求不高,只是根据需要能调整到差不多的速度就行。

对于这样一个系统,用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似乎有些浪费。可如果用V/F控制,无论在哪个频率上运行,电机应该还是处于轻载运行状态。

我的想法是,设计一个频率和电压可以分别独立控制的变频器,根据系统需要设定频率,而电压则根据负载的变化来调整,这样,电机每相的磁通肯定就会弱于额定电压时的磁通,额定转矩也就相应变小了,但显然,系统的负载转矩还是会小于变压后的额定转矩。这种变压的思想是来自于可控硅调压,但可控硅不能调频,只在50HZ运行,而变频器可在全频段内调压,当然,调压时要满足这样的条件,就是电压只能在恒V/F比的电压基础上向下调整。
我现在只知道MM440有这样的功能,但不知调压的速度如何,能否达到实时跟踪负载变化。负载的周期一般在几秒到十几秒之间。

网友A:
上面的要求440肯定能满足。下面的分析我就不能肯定是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