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0):
我们现在的高压线都是三线的(即无N线),这样的话那怎样保证安全呢,如果高压线倒地,那不是更危险

我们高压线传输为什么不用三相四线呢,这样看来在高压输电时就没有工作接地了吧

网友A:
输电线的中线是通过大地传送的。这样可以省却中线的电缆铺设。即使另外有中线,地球作为一个巨大的电容体,输电线和大地之间还是会有电压,同样是危险的。

网友B:
到了低压侧在变压器接N线

楼主:
那所有低压侧的N线都是直接从地底下接出来的吗

网友C:
低压侧的N线是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出来的,即所谓的中性线。

网友D:
一般高压供电系统都使用中心点不接地的,因为我们国家驾空线比较多万一出现单相对地短路的话,也不会影响到用户的供电,只是会抬高其它两相的电压在短时间内使可以撑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高压供电系统都使用中心点不接地的,因为我们国家驾空线比较多万一出现单相对地短路的话,也不会影响到用户的供电,只是会抬高其它两相的电压在短时间内使可以撑住的!!

中性点不接地的话,那不电线和大地形成一个电容啦,长途供电不会有问题吗(线越长电容越大),那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单相触电啦(因为大地没与中性相连),只会是两相触电了吧?

网友E:
长途供电当然会有问题.末端电压会比始端高很多.可以通过负载匹配等很多方式解决.供电系统中专门的研究论文,可以去看一下.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当单相接地时,不会造成系统停电,只会出现中性点位移.

网友F:
一般的高压供电,不采用四线供电的理由主要是:可以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单相接地,不会影响供电),另外可以节约材料(剩去N相的线材)。其缺点是:当单相接地的时候,出现其他两相对地电压升高1.732倍!但是在超高压供电线路中,一般都会使用四线供电,这是因为,如果使用三线供电,出现单相接地的时候,相对地的电压升高,如果想在照常供电的话,就不的不在设计中,提高相对地的绝缘标准,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在超高压供电中,一般采用四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