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0):
用PLC测量真空度要怎么弄?

网友A:
有专门的测量仪器,信号到PLC

网友B:
真空计生产厂家主要有:清华,衡阳,北京中科仪,需要联系方式找我
。真空计有232接口连到PLC

楼主(2005-12-19):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用真空计我还得使用PLC做?

网友C:
如果只是为了压力报警可以用负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