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2问题请教

楼主(2005-10-20):
S7-200里面有SM0.0是开机后一直接通,SM0.1是刚开机时接通一次,请问STEP7 V5.2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标准位或功能块?

网友A:
我没有找到,我是自己做的。

楼主:
我找到一个模块了OB10好像只运行一次

网友B:
OB100上电或重启后运行一次,一直接通不用任何指令。
例:
200:LD SM0.0
     MOVW 0,MW0
300:L 0
     T M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