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个球的问题!

楼主(2005-10-20):
有12个球,其中一个和其它11个不一样(或轻或重),用天平三次找出这个坏球(还要知道轻重).

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望各位赐教!

网友A:
最后一次秤2个球

网友B:
把球分成三份,每份四个.先称两份,如果同重,问题出在第三份.以后应该知道怎样做了吧!

网友A:
6:6;3:3;1:1,    楼上行不通!

网友B:
你这个一样的了.只是先选后选的问题.你这个也行不通,因为不知道是轻是重.

网友C:
网络时代,是作弊的时代。
将十二个球编号为1-12。

   第一次,先将1-4号放在左边,5-8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坏球在1-8号。
       第二次将2-4号拿掉,将6-8号从右边移到左边,把9-11号放
       在右边。就是说,把1,6,7,8放在左边,5,9,10,11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坏球在没有被触动的1,5号。如果是1号,
          则它比标准球轻;如果是5号,则它比标准球重。
           第三次将1号放在左边,2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1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2.如果平衡则5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3.这次不可能左重。
         2.如果平衡则坏球在被拿掉的2-4号,且比标准球轻。
           第三次将2号放在左边,3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2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2.如果平衡则4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3.如果左重则3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3.如果左重则坏球在拿到左边的6-8号,且比标准球重。
           第三次将6号放在左边,7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7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2.如果平衡则8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3.如果左重则6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2.如果天平平衡,则坏球在9-12号。
       第二次将1-3号放在左边,9-11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坏球在9-11号且坏球较重。
           第三次将9号放在左边,10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10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2.如果平衡则11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3.如果左重则9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2.如果平衡则坏球为12号。
           第三次将1号放在左边,12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12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2.这次不可能平衡;
             3.如果左重则12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3.如果左重则坏球在9-11号且坏球较轻。
           第三次将9号放在左边,10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9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2.如果平衡则11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3.如果左重则10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3.如果左重则坏球在1-8号。
       第二次将2-4号拿掉,将6-8号从右边移到左边,把9-11号放
       在右边。就是说,把1,6,7,8放在左边,5,9,10,11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坏球在拿到左边的6-8号,且比标准球轻。
           第三次将6号放在左边,7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6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2.如果平衡则8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3.如果左重则7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2.如果平衡则坏球在被拿掉的2-4号,且比标准球重。
           第三次将2号放在左边,3号放在右边。
             1.如果右重则3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2.如果平衡则4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3.如果左重则2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3.如果左重则坏球在没有被触动的1,5号。如果是1号,
          则它比标准球重;如果是5号,则它比标准球轻。
           第三次将1号放在左边,2号放在右边。
             1.这次不可能右重。
             2.如果平衡则5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轻;
             3.如果左重则1号是坏球且比标准球重

网友D:
这个太简单 了.

网友C:
你看懂了吗?我已经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看懂了吗?我已经晕了。。:)

我正想说这句话来着

网友F:
就我知道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法。不知道是否有第三种 ?

网友E:
MACHELEC

怎么改成大写的了?!

楼主:
谢谢6楼的.看得有点晕,不过大概知道了.

网友G:
用天平称3次啊
在称之前先用手大致每个球的重量。
试好后,两次就能称出来了,哈哈!

网友H:
不用手称,听说用鼻子能闻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ACHELEC

怎么改成大写的了?!
用大写登陆就行了。
哈哈,不懂了吧?

网友E:
是啊,是不是这个论坛的漏洞呀?!
我的安安ann也有二个另一个是大写的A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看懂了吗?我已经晕了。。:)

哥几个,快扶我一把,感觉脑袋快要短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用手称,听说用鼻子能闻出来。
讨教!老兄,我的嗅觉已经随着人类的进化而退化了。能不能也教教我,我要学会这一半的功夫,也好到海关或机场去找份工作!
谢谢先!有电子版的教材请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