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0):
G5-90KW变频器在使用中偶尔会出现力矩不够的现象,该变频器采用无PG矢量控制,原来最低频率为默认值0.5HZ,是不是这个参数引起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06-04-12):
查看变频器参数,l7-01---l7-04的设定怎么样.
一般不会改变,再就是程序中也会有限制力矩的参数,可以看看H4.01中.
再就是是不是电机老了,性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