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伺服高手?

楼主(2005-10-20):
SGMB型37KW的伺服用在数控卷簧机上,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位置控制精度达不到要求,有什么方法提高精度啊,调那些参数,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调节刚性试一下.

网友B:
看具体机械结构 和电气组成  精度不够也许不是伺服的问题呢

网友C:
从各个方面入手,

网友D:
老产品了,新产品开发不可能用这样的产品的吧

那么以前用的应该都是很顺利,精度也应该是满足要求的.

依次类推,机械老化,磨损,伺服故障都可能是造成精度不高的原因.

有一样的机器,建议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E:
你有使用说明书马?我想我能帮你!

网友E:
安川根本就没有SGMB这一类型的伺服马达,楼主一定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