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10-20):
37kW安川伺服用在数控卷簧机上,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位置控制精度达不到要求,有什么方法提高精度啊,调那些参数,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不识得弹簧机结构,如果是重复精度有问题的话,要么是机械有间隙,要么是转炬不够吧.如把问题说清楚一点我可以帮你转问下你的做数控弹簧机的同行一位设计者.呵呵

楼主:
是伺服的问题,机械没问题,其他小工率的机子就没事?

网友B:
有没有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