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0):
本人现已实现对数据寄存器的读写和对M,Y等的强制置位和复位。请问查询M,X,Y等的位状态的协议是什么?

网友A:
麻烦你教我,或有按例给我yj595@126.com

网友B:
比如 查询2号站plc(如FX2N)X4~X7的状态,延世30ms
请求指令为

                          ENQ         02     FF     BR      3        X0004         04       35
       意义为:       控制代码 站号 标识符 命令 等待时间 起始元件号 元件个数 校验和

对应的ASCII码为      05      30 32   46 46   42 52   33   58 30 30 30 34   30 34     33 35
PLC 就会返回读取的数据,转换成字符就是:
STX         02      FF       0110            ETX         B3
控制代码 站号 标识符    X0~X4的值    控制代码  校验和

网友C(2006-03-10):
谢谢,那给我发一份吧:kiwifruitic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