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0):
已经咨询了N个专家,认为电机在负载轻的情况下星型接法比三角形接法节能;但同时又有N+1个专家认为这种技术太简单了,但事实在我们的机械加工车间,还看不到任何一款根据电机负载变化情况实现星三角自动控制的节能产品,难点在哪?

网友A:
你讲的是电机在行时是不能探测到何时负载变大和变小,这个问题得用变频器就能解决。

楼主:
变频的东西不是我所喜欢的,迫害供电质量不说,把输出功率降低,影响整个工艺!
我的问题是现在有无人实现了采用交流接触器的方式实现星三角自动控制电机的接法,达到节能的效果,这样的话,提高了功率因数,节能了能耗,百利无一害!

网友B:
没见过, 自动控制的不行吧?  比如说突加负载, 电机要换成三角形运转了那电流不是相当于启动电流了?  如设备经常不是频繁的轻载到重载变化,可以用手动控制.

楼主:
我最近在专利上发现已经在2002年陕西一家公司申请该专利,他们的产品也开始在大连重工和其他机械厂大面积使用,我想了解的这种节能方案是不是最好的?因为现在外面喊节能的东西很多,但真正拿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像变频和可控硅,感觉可控硅的方式已经在逐步退出舞台,变频最初的提出根本就不是节能而是作为控制提出,不知道各位行家有何看法

网友C:
这个难点我想不是如何实现的技术方面,而是推广应用的成本,就是不能作到通用化,必须根据不同设备不同负载情况调节选择转换点。要是有办法作到自适应,那成本可能就很高了。

个人看法,请指教。

网友D:
我就是做节能产品的,对节能有一定了解.你说的采用交流接触器,我在照明节电设备上看过有采用这种技术的.但是听说有闪断,效果不好.如果电动机不是变化负载,不需要星角不停的转换.星接线提供的动力转矩小,节电效果好.如果是变化性负载,需要节电,并保证电动机转速不变,你可以跟我联系13940901770(吴)

网友E(2014-04-21):
其实电机星型接法时,出力是否能满足你的设备要求?如果星接时能满足出力,那肯定是省电的。

网友F:
电机负载变化情况实现星三角自动控制,难点在哪?
本人认为,难点在于动态适应性差,比如当负载较轻,按预先的控制要求,此时电机是Y连接,当负载突然间增大,而此时电机仍然是Y接,只有电机速度下降,负载电流变大时,信号才能反馈到控制器,控制器才发出转△的信号。
以上Y转△有一个时间过程,该反应时间往往滞后,不能适应设备运行需要。
针对此类问题,在大吨位的冲床上,往往采用了大飞轮,当负载加重时,大飞轮释放能量,而当负载变轻时,电机对大飞轮储存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