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 V5.3

楼主(2005-10-20):
现在使用 是XP系统,在安装S7  V5.3和S7  V5.2时,提示缺少   SSF  文件
不知道这个文件是什么 ,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同样的问题,请高手做答。

网友B: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或者刻录在光盘上安装即可

楼主:
再次感谢
已经可以安装了!!1

网友C:
能给我传一份安装文件,或者提供下载地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