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0):
1.有一个变送器的型号为DFY,电源为直流24V,输出4--20MA,可我在这个变送器的上面只看到两根引线,有两个接线端子,端子上标有P和N,不知这两个字母是什么意思?不知这两个端子是接电源24伏直流电源,还是接4--20MA的输出?
2.何为DCS和DAS系统?
3.变送器为什么要用抗干扰屏蔽电缆?不用行吗?
向大家请教,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那是两线制的变送器,你接24V电源的话就应串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能得到4-20mA输出!!!DCS就是集散型控制系统,也就说集中管理分散控制!!!DAS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变送器都是传输小电流,小电压信号,为了抗干扰才用屏蔽电缆。

网友B:
两线制变送器,你的二十四伏应该是卡件输出的,而4--20MA也是通过同一个电缆传输到卡件的。变送器的输出只有20毫安,当然需要接地屏蔽干扰

网友C:
DAS数据采集系统
为什么要串联一个250欧姆的电阻,我也是初学者,请指教

网友D:
变成1-5v电压

网友E:
两线制,DCS卡板自带24V电源,信号走同一电缆,不影响

网友F:
你所用的是二线制变送器,P为电源线,N为信号线,至于你所说的要不要屏蔽电缆就看你的现场,比如说传送距离近,现场干扰小可以不用屏蔽。

网友G(2005-11-22):
为什么要变成1-5v电压,有什么用途么?  现在我也经常遇见这样的事情。

网友H:
电流信号变电压信号省了电位器

对不对请指点下!!

网友I:
所谓变送器就是把温度,压力等物理量变为电量,不知你说的变送器是那种, changyiyun 说的P,N线都怎接呢?请教一下

网友J:
在信号长距离传送时,电压信号易受干扰,通过变送器转换成直流电流信号抗干扰传输距离远

网友K:
TO:cnldming
很巧,我今天刚好碰到这类问题。
对,是二线制变送器。具体接法如下:
变送器的P端接DC24V的“+”端,DC24V的“-”端接负载R,负载R的另一端接变送器的N端。

网友L(2007-04-20):
晕啊 还真不是一班的菜。知道为什么要接电阻吗,因为电流信号是不能直接被ad直接采样的。现在大多使用电阻加权网络来转换成数据信号。所以只能采样电压信号,当然要接一个电阻了,只不过这个电阻是在仪表 OR PLC的内部 你只要把线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晕啊 还真不是一班的菜。知道为什么要接电阻吗,因为电流信号是不能直接被ad直接采样的。现在大多使用电阻加权网络来转换成数据信号。所以只能采样电压信号,当然要接一个电阻了,只不过这个电阻是在仪表 OR PLC的内部 你只要把线接上去就行了。
有道理.应该给他们讲清楚:
1,变送器把非电量转换成标准的电流信号进行远距离传送.
2,通用标准电流信号为:0~10mA,4~20mA.现在大多使用4~20mA信号.
3,用250Ω电阻把4~20mA信号转换成1~5V的标准电压信号.
4,通常微处理器的工作电压为5V,所以只能接受1~5V的电压信号.
5,250Ω电阻通常已经装在DCS系统输入模块内部或仪表输入端里,所以,用二线制变送器时,不需要再加电阻.
6,变送器的工作电源由DCS系统输入模块内部提供.+24V接P端;N接输入模块的输入端;-24V接输入模块的COM(公共端).

网友L:
哈哈 信工 我是小郭啊
第三条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是5V电压.  这个和仪表的工作电源是没有关系的.只和所使用的AD 的基准电压有关系,一班都转换成基准电压的指数倍. 这样才容易与基准电压进行比着,基准电压一班有2.5 V 5V 10V等.

网友N:
为什么要加电阻将电流转换成1~5VDC?是因为如果你是恒流的话,电流两端的电阻不同得到的两端的电压当然不同了,这样的话信号才不会失真,并且信号处理设备都是采集电压信号。还有,电压信号在线路的传输中又会因为电线自身阻值或者其他的干扰信号干扰,所以在远距离传输过程中都是采用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网友N:
其实,在采集设备输入端的电压并不影响内部的单片机的工作,在进入单片机之前都会有一个分压电路。

网友O:
4楼说得不对,接屏蔽不是因为输出只有20mA, 电流信号一般不容易受干扰,但接了总还是要好一些.

网友P:
这个应该叫外供电源吧,P接个24伏正。然后经过变送器回来的电流信号直接进模块,(电流信号应该接在模块里的正,然后把模块的负端接在24伏负,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Q:
高人真多啊,以后得多跟各位学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