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0):
本人现在正在维修一台施奈德变频器
  故障现象,正常运行没有问题面板控制频率可以降到0Hz
  用外接电位计控制时频率降到0.1Hz就在也降不下去了,我德电位计没有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怎么入手,谢谢诶

网友A:
外接电位器与变频器之间的联线是不是在强电场的环境中,如果在强电场中是否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