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igma2问题

楼主(2005-10-20):
伺服电机使用中,经常报ac9 报警,有时把接地线做一做好些
有时作用不大,还有的自己莫名其妙又能稳定一阵时间

网友A:
你这种问题应该查一查线路和编码器线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B:
安川的编码器比较敏感.
你可以查看编码器后盖上标注的型号.
一般来讲,AC9是编码器通信异常报警.说明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通信存在一定的问题.干扰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有来自周围设备的,来自电源的等等.所以编码器线的屏蔽是很重要的,同时,整个设备的进项电源最好是要加滤波器.同时接地良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值得提醒的是,因为编码器是比较脆弱和敏感的,所以一旦发生问题,如果在保修期之内,还是建议去维修更换.

网友C:
编码器的屏蔽和接地一定要做好!

网友C:
编码器的屏蔽和接地一定要做好!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接地和屏蔽做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好想来聊聊,
可网站不让我发贴

网友E(2006-04-16):
aa
编码器连接线必须是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