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编码器的输出

楼主(2005-10-20):
  我是一名新手.接触的编码器较少.请问如果伺服电机转速过高,编码器的输出是否会变成一条直线

网友A:
不会,只要是在编码器的额定转速范围之内,编码器的输出是很稳定的

             如果需要伺服电机或编码器以及磁栅与我联系啊!

网友B:
这个应该不会的,编码器的范围是很大的,,如果太大,就不要选太高线数的了哦。
有1024
2500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