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本人在做一个电厂的DCS改造!电厂的送引风机采用变频器!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一般变频器要哪些点进DCS?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也喜欢
希望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B:
我知道一点点,要有变频器的输出点(控制变频的输出大小),一个信号反馈点,变频器的电源,变频器运行,简单就这几个点吧

网友C:
三点,备妥/应答/故障

网友D:
模拟量输入

网友E(2005-12-05):
如果只是用变频器来控制的话,至少用两个点,一是调速(模拟点输入点);二是开关点;再有就是故障报警点,电机运行反馈点,还有其它点就要看设计点的要求或者是客户的要求了.

网友F(2006-03-18):
至少有两个点,即一个给定输输出,一个测量反馈

网友G:
通常必须用:开关,调速,运行反馈。

网友H:
一般来说要有:
         DO:开关信号
         AO:变频器调速;
         AI:运行情况反回;
         DI:故障报警

网友I:
正、反转(DO)
变频调节(AO)
变频反馈(AI)
其它的像电机过热,大流量报警要不要都无所谓,属DI

网友I:
关键还是要看怎么来控制变频器了。

网友H:
哪里有风机还要正反转的?

网友J:
如果使用通讯模块,都可以省略哦

网友K(2006-04-22):
一个4——20 MA模拟给定。AI
一个4-20MA速度反馈。AO
一个4-20MA电流反馈。AO
一个启动信号。DO
一个运行反馈信号。DI
一个手自动信号。DI
一个故障信号。DI

网友L:
用通讯模块PROFIBUS总线, DRIVER 那里不太熟悉~这里只要几个,速度反馈,温度反馈或报警反馈~就ok了

网友M:
晕,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啊,一般来说5个点
1,开关点
2,速度给定
3,状态反馈
4,故障(这个是变频器故障)
5, 信号反馈
 重点是第五个, 你可以在变频器上设置这个信号内型(0--20ma,4--20ma,0--10v)
你根据工厂实际情况将这个信号转换成Hz,根据电机铭牌换算成功率或者电流,如果3个信号都想要,你要么分一信号出来,要么在变频器上多设几路(前提是变频器有多余接口端子)

网友N:
一般情况是3DI+1DO+1AI+1AO

网友O:
一个4——20 MA模拟给定。AI
一个4-20MA速度反馈。AO
一个4-20MA电流反馈。AO
一个启动信号。DO  一个停止信号。DO   (有的变频器此两项为一个DO)
一个运行反馈信号。DI
一个手自动信号。DI
一个故障信号。DI

网友P(2006-06-02):
呵呵  提醒下楼上的 AI-AO搞反了

网友Q:
变频输入(AI),控制信号(DI),变频反馈(AI),故障报警(DO)。一般四点,反馈用不用不影响。所以三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