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门和执行机构里的限位开关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2005-10-21):
如题!

网友A:
是不是告诉你开/关 运行/停止的回讯啊?

网友B:
电器连锁信号,保护执行机构和设备,大部分执行机构还有过力矩保护。

网友C:
电动阀门输入开关量控制,给定输出,电机会一直转,当遇到限位时,阀门输出应该停止。如果设备没有自停功能,要在程序中加入限位连锁,一般来说限位都是过扭矩保护,防止电机堵转发热而烧毁。限位可以是机械臂触点开关,或者是接近开关,反正是两线制,也有的没有限位,但有模拟量输入限位反馈,这种的成本高一些,也要加连锁。

网友D(2006-08-10):
限位开关就是干簧管,靠磁力作用的

网友E:
市面的小型微动/接近开关/霍尔器件/光电开关,都可用

网友F(2006-11-16):
一般来说电动门的限位开关经常叫作行程开关,电动执行器的则叫限位开关。电动门限位开关的作用是在阀门等全开/全关时时,自动切断交流接触器电源,使电动门停掉,如果行程开关失效,即行程开关不能断开,力矩开关动作,切断控制回路,从而保护电机及阀门。电动执行器的限位开关的作用也是保护阀门或挡板全开/全关时切断电机的220VAC电源,从而保护电机及阀门或挡板,一般来说是保护电机,如全开发出20mA信号,全开到一定程度,由于限位开关动作,可能反馈19.5mA,电机就停止转动

网友F:
电动执行器还有电子限位,如果在限位开关动作之前,电子限位动作,同样停止电机转动,不过他们的原理不一样罢了

网友G(2007-03-09):
引用 楼主:
如题!

就是行程开关呀,不过你可能连行程开关都不知道哦。新手,怎样解释好呢?
来这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