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目前调试一压力机。控制系统:PLC+KEB变频器+伺服电机。反馈为旋转变压器。电机不停的正反转拖动大惯量负载上下往复运动,实现锻造工艺。每打击一次为一个工作循环,一个循环大概3秒钟。即:三秒钟内电机带动滑快从上死点加速下行,打击工件后马上反转,加速然后制动到上死点(起初位置)。
但设备在运行一段时间后(6分钟左右),电机突然停止运转,然后过10秒钟左右,又重新恢复正常。出现问题的时候所有PLC控制信号均正常,变频器也无报警。目前只怀疑是变频器和电机这边出现了问题。具体原因不明。最大的怀疑是旋变信号出现偏差,使电机出力不足,带动不了滑块,然后却自行恢复不好解释。外界电压波动也不存在,已经排除。目前调试工作无法继续,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像你这种情况,要实现大负荷,频繁起停,会不会是变频器里有什么限制,如基极封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