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请问大家空气开关和漏电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如果我用作家居漏电保险的话用哪种好些(220V)

还有它是不是L和N线都要接的

楼主:
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空气开关是过流保护,后者是漏电保护。

网友B:
家庭用最好用漏电保护器,且带过流保护的,漏电保护器如果不接N线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包括三相四线制).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空气开关是起到过电流保护作用,漏电开关是起到漏电保护作用,空气开关大多用于工业,漏电开关用途就比较广泛,家居安装更多使用漏电开关做保护做用,而且漏电开关有带N和不带N两种,建议采用带N的,如带N漏电开关,必须要接,否则就不能漏电跳闸,楼主可以找一个漏电开关来看看,上面有原理图,相信你会明白的.

楼主:
其实呢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不都是起一个过流保护的吗

漏电开关是不是当漏电时L线与N线的电流不相等,才会跳闸呢

网友B:
现在市场有漏电不带过流,漏电开关是当有零序电流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