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现在用户提出用一台西门子的变频器控制不同功率的三台电机.
想请教一下各位,能不能实现?
我看西门子的手册看得好累.但是好象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A:
如果想讨论,就请你多说两句。三台不同功率的电机,怎么控制?有什么要求?比如,是否同轴连接?是否同时工作?为什么想用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三台电机?等等。

关于成组驱动,特别是关于采用西门子的MM430成组驱动的话题,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网站的BBS论坛里最近讨论很热烈。甚至把很老的帖子都翻出来抖落,有意思。

一台变频器的成组驱动,概括起来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同时并联驱动,目的是想成组电机同步转速一致(基本一致);第二种,分时驱动,轮流转换驱动电机,目的是节约成本。这两种形式的成组驱动,MM430都可以实现。但是,成组驱动是有条件限制的,并不具备普遍应用。

楼主:
是分时驱动。也时用来控制水泵的,不同功率的三台水泵,压力下降的时候从最低功率的电机切换到最高功率的电机,压力上升的时候从最高功率电机切换到最低功率电机。
电机不同时工作,每次切换变频器都只控制一台电机,也不需要分级控制。

昨晚看了手册,430有三组驱动数据组,但是好象没有说明如何存储和调用这三组数据。
西门子的手册太难阅读了。我们需要的是实现自动控制,不知道430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即:监测电机频率当最低功率电机频率到达设定最高频率达到规定时间断开控制的最低功率电机,投入较高频率电机,同时调用第二组数据组。当频率再次到达设定最高频率则切换第三台最高功率的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存储和调用!

这是用户方提出的要求。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用西门子的呢.我以前的公司现在都不用了,不是很猛,出力不好,而且低速效应特差.

网友A:
在西门子的网站,有一个网上课堂,那里面有例子。

你这种情况,不用参数组转换也行,将最大的电机做识别即可,用大电机的模型,注意P1300=2,风机泵类应用。

推荐采用变频带一台大电机调速,当压力不够就直接工频投入小电机。这样做是许多变频器制造商们推荐的用法。

自己去在网上找找例子,很多。没必要参数组转换。

楼主:
我们提出了您所说的办法,可是甲方不同意,非要用我说的那种,没办法。
我在西门子的网站上什么也没看到。
您能给给网址吗?

网友A:
用一台MM430变频器轮流控制多台功率不一样的电机,完全可以。P1300=2,对最大的电机做辨识。参数也按照最大的电机铭牌数据输入、建模。对于变频器的输出,硬件上做好各电机的短路保护、热保护、以及逻辑转换和互锁功能。

你的工作,不完全在参数设置上,就采用一组参数组控制即可,关键是做好变频器输出转换的事情。又要断变频、又要切投工频,等等,累不累呀?你的用户什么理由非要这样做不可?也真够宁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竞争对手搅和?

楼主:
如果能够设置三组参数我就可以不外加保护了,我看了手册没有说到如何用数字端口调用的。
看来只能用你所说的加硬件保护了。这样就要增加不少成本了。
哎!算了,遇到这么撅的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哦.对了,斑竹能把你说的西门子的什么论坛的网址给我吗?
我在西门子的网站上没看到有什么论坛啊.

网友A:
关于西门子论坛的网址: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
关于三组参数组转换,也是可以的。在西门子的网上课堂里找例子。针对每一台电机,建特定的数学模型。只是调试是麻烦一点。

楼主:
西门子的手册怎么这么难读啊。
是不是中国人编的?
晕死!

网友A:
呵呵,怎么会是中国人编的?是得国人编的。但是中国人译的。

难懂吗?其实要说难也难,要说容易也容易。为什么?如果你了解西门子的产品的技术风格,能看懂他的功能图(其实是模拟的电路原理结构图),再看手册,就会容易的多。如果你以前用的是日系的产品,技术风格不一样,你就会觉得他是天书,很难读懂。先入为主嘛。

西门子的传动产品,先入门,由浅到深,你会觉得自己的技术水平在提高。而不是像使日系的装置那样,千篇一律的没有功能。就是“傻瓜”应用。西门子的产品,入门操作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C:
斑竹:SIEMENS的MM系列好象也不怎么样啊?6SE70又太贵了.

楼主:
问题是现在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东西就碰到了三组参数调用的问题.
手册啃了几天了,虽然有点明白了,但是离实现功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所设的第一组参数存储,然后再编辑第二组和第三组参数.
最后是如何调用,我看了您给我的西门子网站的网上课堂,也说得不是很明白,
就说有这个功能,如何实现还是说得很不明白, 而且看了DI端子的功能,没有组合调用的功能.
而网上课堂又说有.我真有点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