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USB-232

楼主(2005-10-21):
请教大家到底哪种USB-232口适配器或者是PCMCIA-232口可以用来连接OMRON的PLC?
OMRON的CS1W-CIF31不算在此列

网友A:
主要与我的编程电缆有关;
如果你用原装的COM1-CIF02,许多品牌的USB-RS232都可以支持;

网友B:
二楼  公司的有卖~用下来不错!
我用的就他们的.

网友C:
这个超强~~和各种PLC通讯未发现过问题~~

网友C:
是PCMCIA-232口

网友D:
PCMCIA-232口有点贵,台湾的要1K,国产最便宜的也要180以上了。我本打算买双口的,台湾的要1200,国产的650。没买了,反正现在用USB转R232也没问题,OMRON的CJ1M,CQM1(H),CPM1A。三菱FX,西门子S7-200。松下FP0、FP2。HITECH;HAKKO;FUJI。

网友E:
在那里有卖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那里有卖啊?
搜索串口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