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我先碰到1台工控机,底板是PCA-6114P4,主板是6179的,PⅢ500的CPU,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开机老是重起要不就是死机,我拆开机箱开了在死机的时候的CPU的风扇也停了,我想问下高手是那方面的问题?会不会和80G的硬盘有关呢?

网友A:
是先死机后停风扇还是先停风扇再死机

楼主:
是先死机后CPU风扇停,本身这台机器也比较老了,以前用的是15G的硬盘,现在换了个80G的,我想可能是不支持大硬盘出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