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那位大虾对微机保护的时间测试的准确度及调整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我公司也有一台用微机保护的高压开关柜,但不知为什么不能用反时限,设置标准保护值经常跳闸,无法使用,现已改成定时限保护,也想知道微机保护的时间测试的准确度及调整方法。

网友B:
一般微机保护的时间是由单片机的时钟IC或晶振来产生的。时间的精度就取决与上述部分。若要调整时间精度,只能修改电路或从单片机软件处理。用户自己修改不了。
还有一部分装置是通过频率来算时间的。例如,SEL保护,它的时间就是以周波来表示的。

网友C:
sel保护的时间很精确的啊 它有专门的测试软件 和机器 我门都叫他14万 价格不匪啊
不过确实挺可靠的 我觉得许继的要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