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本厂有一台400KVA的变压器,所用电容补偿柜有13X16KAR共208KAR的补偿量,但其控制器只有12路,即有一路只要补偿柜一送电就投入了。
  现在奇怪的是:
 (1) 以前每个月,该补偿柜的数字显示的功率因数均在0.97以上,而且通过电表计算出的功率因数也均在0.90以上,供电局每月有电费奖励。
  然而十月份,补偿柜显示的功率因数无明显异常,但是通过电表计算出的功率因素只有0.49,结果造成供电局罚款1万4千多。
  (2) 上述数据是什么概念呢?正常情况,无功表通常每天只走4个字,而上个月(9月15日~10月15日),则我们的无功表每天走了27个字。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数量级的差别呢?
  (3) 根据我们的情况,就是电容柜完全断开,一个电容都不投入,数显表上显示的功率因素也有0.73,怎么可能只有0.49呢?
  (4) 且根据这几天(10月15日~10月21日)的情况,无功表每天只走了4个字,看来是正常的。今天再观察,电容补偿柜的功率因数在0.97以上,总柜电流为200A,补偿柜电流为140A,未见任何异常。
  (5) 难道电表的无功显示或补偿柜一会好一会儿坏?还是过补偿造成无功表转得飞快?
  (6) 电容补偿通常是滞后,如果补偿量差得越远,无功表转得越快;反之,如果过补偿呢,是不是补偿得越多,无功表转得也越快呢?
   可以肯定,读数没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侠们快帮帮忙吧!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啊
帮你顶顶!

网友B:
你可以叫电业局的把你单位的电表检测一下。

网友C:
我们单位生活区生活用电也存在楼主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有时间看看你的电容柜能不能存在着不跳闸
有时间你可以看看把所有的感性负载都断开了 你的电容柜 投了几组电容进去  还就是看看你的无工表 有时间去校一下 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电容柜的自动检测那个东西是不是坏了 要是坏了 那就正常了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要不对 希望有大侠给纠正

网友E:
是不是由于过补偿了使系统出现高频谐振,使电度表短时飞快走字了。

网友F:
如果功率因数表没有问题,可用钳形表测量电容柜的补偿电流是否正常,如果也没有问题,再就要检查和校验一下无功和有功计量装置,如电度表,互感器,以及接线是否牢固?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是无功表的问题,如果你的也是,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功率因数表没有问题,可用钳形表测量电容柜的补偿电流是否正常,如果也没有问题,再就要检查和校验一下无功和有功计量装置,如电度表,互感器,以及接线是否牢固?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是无功表的问题,如果你的也是,请告诉我一下。
关注,我也想知道

网友H:
不会是补偿过度了把?????呵呵!!!!!!!!!补偿过度也是浪费电的哟。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查清。

  今天,供电局将表箱打开,我们将其参数全部调出后,发现还是读表的问题。上月无功读数约为950。
  供电局读表应该读1+4象限(即滞后与超前),但他们原来都只读了1象限,此读数10月15日应该为1003
   但是他们却突然读成了1+4象限的,1象限为1003,4象限为790,结果却读成了1793,这这就造成将原来所有的4象限的无功全部算成本月消耗,这就必然造成本月无功读数急增。

网友I:
我认为是过补偿造成的

网友J:
请问大哥们发电机并网时什么时候出现的零序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