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有一个测风压的变送器的型号为DFY-01F,电源为直流24V,输出4--20MA,可我在这个变送器的上面只看到两根引线,有两个接线端子,端子上标有P和N,不知这两个字母是什么意思?不知这两个端子是接电源24伏直流电源,还是接4--20MA的输出?xmt-105/v数显式仪表接线端子上1和2为电流信号输入,2和4和24伏直流输出,仪表和变送器应该怎么接线?
请教大家。

网友A:
按一般规律,P指相线,N指零线。如果确定不了又找不到资料干脆打开外壳,分析里面的电路就知道如何连线了。

楼主:
是不是将变送器的P和N分别接到仪表的24伏直流输出的正极和负极上?

网友B:
按常规就是p和n接1和2,要不然就没有输出信号了

网友C:
此仪表是三型仪表.你可以变送器(P,N)和仪表电流端(1,2)串联再和DC24V(4)串联即可!注意正负极性!

网友A:
楼上的能否解释一下何为三型仪表?谢谢。

网友C:
三型仪表和二型仪表相比先进,二型仪表需独立电源,也就是电源2线信号2线,而三型仪表只需2线又给变送器提供电源又作信号输出,二型仪表信号制是0---10MA DC,三型仪表是4-20MA DC,二型仪表电路元件是晶体管,而三型仪表是集成块的,二型仪表电源是AC220V50HZ分散供电,三型仪表DC24V集中供电,就知这么多,请指教!!

网友D:
从2楼学到了实际工作方法,从7楼学到仪表知识。
顶2位朋友。

网友E:
应该是四线才对 怎么会是两线, 其中两线是电压(24v),另2根为数据线,要是把数据线接上电压 容易烧毁里面电路哦!

网友C:
兄弟!看准了!
变送器只有两根接线柱!三型仪表就是如此 ,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

楼主:
5楼和7楼的大哥,我是楼主,多谢你,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我测量了仪表的1和4,2和4均有24伏直流电压输出,按我对你的回复的理解的:就是将仪表的1和2端子用导线短接,再将变送器的P接仪表的4(+极),变送器的N接仪表的1(--极),对吗?能不能直接将变送器的正极和负极与仪表的24伏直流输出端子(2和4)按极性连接?

网友C:
不能,只要理解电流是串联的就能接对,如果按你说接那信号仪表怎检测到呢!

网友F: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大型空调测试风压变送器(只是我用的变送器上还有一个4-20MA的电流表).和数显表没法接线.于是把变送器上的电流表拔掉一个脚.把数显表按正负串进去.用到至今无事

楼主:
恕小弟愚钝,不能理解,烦请指点,仪表上1和2为电流信号输入端子,2和4为直流电压24伏输出,变送器的P的N应该接到哪两个端子上呢?

网友C:
兄弟还在线吗?p是英文positive缩写意思是正的或阳极,N是英文negative缩写意思是负的或阴极,能给我说明1,2,4标的正还是负?我等你!

楼主:
只在4的端子上看到标有正。

网友C:
4接N,P接1,2不接。试车时可串上毫安表。

楼主:
不是正接正,负接负吗?(不是P接4,N接1吗?)
多谢大哥不厌其烦

楼主:
各位 兄弟, 经过实践检验,仪表上三个端子,变送器上两根线,6种接法,只有在P接4(+),N接2的时候,仪表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C:
不理解,我多用独立的24VDC开关电源, 来对多路变送器来供电,在使用的仪表中也有带DC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