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1):
图中的热电偶电路设计,其不仅能检测到传感器的信号,而且具有热电偶断路检测功能,其具体的线路与热电偶的连结如下图所示。
           在热电偶正常工作时,则热电偶将所测得的mV电压值直接反映在V+、V-端。如热电偶发生开路,由电原理图而知,在V+、V-两端的电压即为较大的反向电压,此电压大大地超过热电偶的正常电压范围。这样,DPU就会发出报警信号,通知操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处理。
 我始终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在热电偶正常工作时,直流电源不会反映在输出段,而热电偶信号消失后却可以反映一个较大的反向电压?另外,这个图中的电容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热电偶的阻值很小的(不好意思,具体范围忘了),当通路时在热电偶上的压降约为(R/(R+20M))*(100/(20K+100))*24V这个值很小了;但当开路时电压约为(100/(20K+100))*24V,电容应该是滤波的吧。个人拙见,有不对的请指正。

楼主:
完全正确,我也是这么想的
谢谢讨论

网友B:
分析得有道理,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C(2006-07-27):
完全正确,我也是这么想的.电容不是滤波用的,主要作用是抗干扰用.

网友D:
分析的不错啊,受教了

网友E:
又学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友G:
热电偶开路时,+V端经10M电阻直接接-24V,而-V端经100和20K分压后接入,于是在运放上产生一个微小的压差,可以造成运放的饱和或截止,报警器工作。热电偶工作时,由于热电偶内阻非常小(<<10M),电源就基本上无法反映在运放上了。电容的主要作用是保护运放,滤除可能产生的尖脉冲,起抗干扰作用,当然也兼具抑制运放自激的作用。
个人理解,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