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E-60CDR-A

楼主(2005-10-21):
求助OMRON SYSMAC CPM2AE
CPM2AE-60CDR-A的资料,哪位有,请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2005-12-20):
资料倒没有,货有,要不要?

网友B:
我有,网上可以下载的,找找看

网友A:
可否把那个网址透入一下啊!!!!!

网友C:
欧姆龙公司的P型机,是一种广为中国用户接受的成熟机型。其稳定的性能、合理的性价比一直为中国用户所称道。但随着机型的不断发展,P型机单元也越来越不能适应客户不断提出的新要求。作为P型机的升级产品,欧姆龙公司推出了CPM1A系列。但是,相当遗憾的是CPM1A系列并没有60点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随之推出的CPM2A系列,其功能大大超越了P型机的需求,欧姆龙公司为中国市场专门开发了CPM2AE。
    该机型仅有60点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是CPM2A-60CDR-A的简化版。通过删除一些功能来减少成本,降低售价。被简化的功能主要有:后备电池(可选)、RS232C端口、RTC、CTBL指令(寄存器比较指令)等。其他功能则与CPM2A完全相同。

网友D(2008-04-25):
参考CPM2A系列就行了;
就是上面没有带RS232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公司的P型机,是一种广为中国用户接受的成熟机型。其稳定的性能、合理的性价比一直为中国用户所称道。但随着机型的不断发展,P型机单元也越来越不能适应客户不断提出的新要求。作为P型机的升级产品,欧姆龙公司推出了CPM1A系列。但是,相当遗憾的是CPM1A系列并没有60点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随之推出的CPM2A系列,其功能大大超越了P型机的需求,欧姆龙公司为中国市场专门开发了CPM2AE。
     该机型仅有60点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是CPM2A-60CDR-A的简化版。通过删除一些功能来减少成本,降低售价。被简化的功能主要有:后备电池(可选)、RS232C端口、RTC、CTBL指令(寄存器比较指令)等。其他功能则与CPM2A完全相同。

后备电池也没地方装啦

网友F:
我有
QQ 364169135

网友G:
www.fa.omron.com.cn

网友H(2008-12-01):
可以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型号和软件那位有

网友I:
CPM2A的资料就可以用,可以到网上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