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21):
零线我怎么也搞不懂
零线有没有点啊

网友A:
当接在负载上时,零线是有电流通过的,但是因为零线是和电力系统的中性点直接相连的所以它对地电位差很小,人接触零线会有很微弱的电流过身体,但基本不会有危险.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楼主可以找电工手册之类的书籍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