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这个符号可以设置成小一点吗?

楼主(2005-10-22):
请教斑竹:这个参考符号的大小可以设置吗?

网友A:
这个大小不能改变。

网友B:
我也原想缩小一下,看来罢了

楼主:
我习惯用A4画图,这样便于装订,继电器线圈可以画小,但是参考十字不能变小,特别是相邻的参考十字就连接在一起了。目前解决的办法就是用A3绘制A4输出。

网友C:
符号的大小可以使用缩放功能使符号变小,但是因为这个软件的符号是以模数为单位绘制的。所以最好不要使用这个功能。如果一定要使用的话。可以在绘制完整个图之后进行缩放。
或者使用页面数据-页面设置-缩放比例把整个页面放大。这样的话符号相对的也会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