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试电笔

楼主(2005-10-22):
请问大家试电笔的原理,其实当我脚下垫上塑胶板(与大地绝缘),为什么试电笔还会亮呢

网友A:
人站在绝缘板上时,对地电阻确实很高.但存在人体对地电容,而电容的阻抗远小于人体站在绝缘橡胶上对地的电阻.约为十几兆欧,再加上人体本身电阻和电笔内的电阻.这样也足以使电笔发亮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不组成回路,怎么可能亮呢

网友B:
是交流电吧,支流应该不会亮
直流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也资料,到现在还没头绪,希望哪位高手能解答此题。

网友D:
比较同意3楼的人体对地电容之说。
对于5楼的“直流闪一下就灭了”之说,理论上通过,只是要观察到,恐怕要有悟空的火眼金睛了,呵呵。

网友E:
同意3楼,顶!

网友F:
我记得,我在一次修理日光灯的时候,脚下踩着一把椅子和一张办公桌,电笔就没能正常指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不组成回路,怎么可能亮呢

相线--电笔--人体--(绝缘橡胶)大地  这就是回路

网友G:
交流回路就能通过电容电流嘛!氖泡点亮是微安级的,亮是正常的.

网友H:
3楼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如果还不明白,应该赶紧去温习一下电工基础课。

网友I: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J:
那9楼的有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我在一次修理日光灯的时候,脚下踩着一把椅子和一张办公桌,电笔就没能正常指示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当时我用电笔测试是没电的,但是当我的另一只手触摸到天花板时,电笔接着就显示有电了,从此以后,几乎没次修理日光灯,我都是这样来进行一下测试。当然了也不能那么绝对的,因为电笔和电笔的绝缘电阻的阻值有可能是不同的。

网友H:
关于9楼的又加桌子又加椅子的问题,应该考虑不管是阻抗还是容抗都非常大了,当然电笔不怎么亮了,但如果是在偏暗的环境中,还是应该能看见亮光的。

网友K:
应该要亮的,不亮才奇怪的!
亮是正常的,8楼解释也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L:
你先站好了,我去拿摇表来摇你一下,看你电阻是多少,你知道电容吗?了解两个相互绝缘的物体之间。。。。。。。。。。。。。累多,你站好咯,我要摇咯。你不会怕吧。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M: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个电容体的话,比较好理解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比较同意3楼的人体对地电容之说。
对于5楼的“直流闪一下就灭了”之说,理论上通过,只是要观察到,恐怕要有悟空的火眼金睛了,呵呵。

-------我们判断交流和直流就是这样判断的,有的电源柜子是交流220 有的电源柜子是直流220, 用感应验电笔,直流电的话,验电笔的数字全闪一下马上就没有了, 乃泡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