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2):
我做一个产品在线检测项目,在传送带的入口处放一个光敏传感器,当物体通过光敏传感器时,发送一个触发信号给图像采集卡,在传送带没有运动的时候,该触发信号可以正常工作,当电机带动传送带开始运动后,该触发信号就一直不变了,失去工作意义。该电机已经接地,怀疑是电机信号的干扰,但是不知道如何排除,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A:
电机干扰是高频信号,你可以试一试屏蔽它。

网友B:
你的传输电缆可以䆠穿管试试!就是你的传输的整颗电缆用镀锌管作屏蔽保护!!!!!!!!!有效果回!!!!!!!!

楼主:
你指的传输电缆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那条线还是指那一条线,还是指光敏传感器的输出线

网友C:
通常传感器都有这个问题的。我们厂选用的川仪电磁流量计都是这个现象?我在检测过程中,发现输出读数经常跳变,极不稳定,而且跳变得很厉害。而且流量计旁边又没有什么干扰,而且流体流速足够、安装位置正确(垂直安装的)、工作状态下是满管工作的、拆开检查线路又没有异常。但是发现,把励磁线圈的两组线用手捏紧,,那读数就不会跳变了。。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干扰呢?

网友D:
光敏传感器应该对电磁干扰不敏感。我怀疑你的信号采集端口输入阻抗太高,造成对干扰敏感。或者是电源带来的。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