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系列PLC

楼主(2005-10-22):
我碰到一台三菱Q系列PLC机器故障,需要对内部程式监控,因为该PLC是USB接口通讯的,手头又没有驱动软件,所以没法监控,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谢谢!

网友A:
GPPW应该直接可以监控的,只是你开始的时候选择USB口----

网友B:
你安装好GX developer以后,驱动其实就已经在安装目录下面了。路径为安装盘:/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在安装驱动的时候不要选择搜索,直接将路径输入去,安装好就行了,就可以用USB监控了

网友C:
Q系列支持USB通讯;
也可用QC30R2通过RS232连接电脑;

楼主:
樓上的各位,謝謝你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