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

楼主(2005-10-22):
请各位大侠帮忙,我是学电工的,但由于工作需要我必须自学CAD,所以请各位帮忙推荐几本书,或者推荐几个网址,供我这样的初学者学习,多谢,多谢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书店买本便宜点的CAD培训教程,大致看一下,会画个直线、圈圈、什么的。然后就是开始工作,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在去翻书。当然,要是有会的在你身边就更好了。

网友B(2006-01-02):
对头!像上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