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2):
本厂有一台400KVA的变压器,所用电容补偿柜有13X16KAR共208KAR的补偿量,但其控制器只有12路,即有一路只要补偿柜一送电就投入了。
  现在奇怪的是:
 (1) 以前每个月,该补偿柜的数字显示的功率因数均在0.97以上,而且通过电表计算出的功率因数也均在0.90以上,供电局每月有电费奖励。
  然而十月份,补偿柜显示的功率因数无明显异常,但是通过电表计算出的功率因素只有
0.49,结果造成供电局罚款1万4千多。
  (2) 上述数据是什么概念:正常情况,无功表通常每天只走4个字,而上个月,则我们的无功表每天走了27个字。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数量级的差别呢?
  (3) 根据我们的情况,就是电容柜完全断开,一个电容都不投入,数显表上显示的功率因素也有0.73,怎么可能只有0.49呢?
  (4) 且根据这几天(10月15日~10月21日)的情况,无功表每天只走了4个字,看来是正常的。今天再观察,电容补偿柜的功率因数在0.97以上,总柜电流为200A,补偿柜电流为140A,未见任何异常。
  (5) 难道电表的无功显示或补偿柜一会好一会儿坏?还是过补偿造成无功表转得飞快?
  (6) 电容补偿通常是滞后,如果补偿量差得越远,无功表转得越快;反之,如果过补偿呢,是不是补偿得越多,无功表转得也越快呢?
   可以肯定,读数没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侠们快帮帮忙吧!先谢谢了!

网友A:
根据你的情况,我认为应该是供电部门抄表时出现错误,你可以要到供电部门的抄表数据,自己核对并计算一下,出现这样的事在我们厂以前也有过,最后找出有力的证据,才免被罚

网友B:
楼上的大哥,你看清楚啊,他都说了读数没问题啦。我想会不会表有问题。要是过补偿,那你减少几组电容试试,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C:
第一,统计数据,要采集一个时间周期之内的平均统计。比如每间隔10分钟统计一次,连续2个小时,然后12组数据平均计算;

第二,不要只观察无功补偿,抄表要读视在功率、无功功率、有功功率,把三个数据同时记录。最好是两种检测手段以上。这样可以检查比较,发现问题。

第三,根据统计的数据计算机算一个时间周期内的平均功率因数。与你的表显示的功率因数是否一致。

第四,据我的体会,在一个单位,如果直流的系统很多,比如所占的用电比例超过80%,会严重影响单位的功率因数,特别是负荷不满的情况下。功率因数小于50%完全可能。尤其是带回馈的系统,回到网上的能量几乎全是无功功率,都是垃圾。

第五,无功补偿要时时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当负载没有的时候或者很小的时候,电容器要断开,视在功率变大时,投入补偿,并观察功率因数表的示值而决定电容投入的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该变压器所带负载主要为直流调速系统,但无回馈装置。从目前检查的情况来看,电容自动补偿控制器是正常的。明天进行更彻底细致的检查再看。

网友C:
关键是观察视在功率表,要真实的显示值。基本可以说明问题。

网友D:
我们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每15分抄一次表,正向无功,反向无功同时记数,(电子表)怀疑表坏了,换了一块表还是一样。以前用机械表没这问题。

楼主:
今天又去抄了一次表,从10月21日至10月24日早上无功表的情况来看,读数正常。
上月(9月15日~10月15日)总的用电量分别为:
   有功:约为51000度(属正常的范围)
   无功:约为81000度(是原来的8倍左右,比原来多走70000度)
   今天又检查了电容补偿柜,发现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有一对触点已经烧坏,总是吸合状态。这一路触点管了两个电容,其投入的补偿量为32KAR。
   也就是说,这一路可能造成控制柜过补偿。再反过来想想,过补偿量最多为32KVAR,也就是说,这个补偿量造成无功表每小时走32度,一个月也就造成无功表多走32*24*30=23040度,怎么也不会造成多走70000多度???。
    所用的计量表为:深圳浩宇达生产的 DSTS22多功能计量装置。

网友C:
为什么只在电量的读数上做文章?很难说明问题?为什么不对系统的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监测记录上做文章?
另外,这个400KVA的变压器,是24小时三班连续工作吗?它的月平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以及功率因数计算过吗?

楼主:
此表已被供电局锁住,我们无法监视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及视在功率等参数。
    通常供电局抄表只抄有功用量、无功用量,再减去上月读数,就计算出本月有功和无功的累计用量及功率因数。
   如果不加上变压器损耗,通常每个月的功率因数均在0。98左右,有功用量差别较大,跟生产情况有关。但本月只有0。53
   该变压器是24V小时运转,但8:30~16:00用电量较大,是晚上4~5倍。

楼主:
真相大白!
  今天,供电局将表箱打开,我们将其参数全部调出后,发现还是读表的问题。上月无功读数约为950。
  供电局读表应该读1+4象限(即滞后与超前),但他们原来都只读了1象限,此读数10月15日应该为1003
   但是他们却突然读成了1+4象限的,1象限为1003,4象限为790,结果却读成了1793,这这就造成将原来所有的4象限的无功全部算成本月消耗,这就必然造成本月无功读数急增。
   在此感谢各位关注和参与此问题的朋友们!

网友C:
感谢HUYIE的这种有始有终的交流方式,提出问题,并告知结果。这是一种推荐与倡导的交流态度。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为你的问题得到解决感到高兴。
祝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