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2):
我们要做一个温度控制器,这个温度控制器要配合我们其他的设备工作,我选购了一个温度控制表,输出方式为继电器输出,当有输出时,加热棒开始加热,现在温度控制的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每次继电器导通的瞬间,对配合工作的设备有影响,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没有采用屏蔽线,现在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每次继电器导通,开始加热的时候的瞬间冲击电流太大了(只要一开始加热,加热的过程中没有影响的,就是开始加热的瞬间又影响)

我又买了一块温度控制表,输出为4——20MA,控制一个单相的调压模块,但是这种调节电压加热的方式,对电网有影响,对工作的设备也有影响

现在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决了,各位大哥哥,帮帮小弟吧!!!

楼主:
我的加热棒的功率才150W

网友A:
请说明怎么影响的?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接通瞬时产生一个干扰信号的话,可以用温控器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试一下,消除电磁干扰。不一定行但可以一试。

网友C:
应该是电磁干扰,四楼的办法可行,要么并一个阻容吸收电路试试。第二个问题,估计调压模块是可控硅调压,这种方式容易产生谐波,对电网、尤其是精密设备影响极大。好的电路会有滤波电路。你可能要换个贵点的调压模块。

网友D:
如果使用继电器通断控温对配合工作的设备有影响,可以尝试加大电源线,或者对配合工作的设备单独加稳压电源。
如果使用调压模块不行,可以换成过零触发形式的调功模快试试。

网友E(2005-11-24):
你的发热棒是什么材料的?硅碳棒?还是电阻丝?
诚信经营,质量第一

网友F:
温控仪表一般都配有接点并联压敏电阻,将此压敏电阻并接在温控仪表继电器输出接点,可减小对外干扰,并起到保护接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