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功能

楼主(2005-10-22):
我听说pid功能在实际应用中非常的多,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也是要通过编程吗?
我知道p:线形i:积分d:微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和实际的模拟量联系到一起进行运算和处理
西门子是大众化的产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pid调节不需要知道过程模型 只需要根据偏差调节 知道这个就行了 还有就是pid整定方法
过程控制 中讲了几种方法  还可以  大多是经验  还有很多pid自整定的方法 水随便找本书都有将

网友B:
P值主要影响控制的响应时间,数值越大响应越慢,初始调试时可设大一点,以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P值越小,系统越不稳定),主要根据控制对象存在的滞后时间来调整

I值主要影响控制精度,用来消除余差的,但太小时系统稳定性下降,调试时不要设得太小,同时在加入积分控制后,P值应适当增大以补偿因引入积分作用所带来的稳定性降低。

D值是对过程变量的变化速度进行工作的,其实在大部份场合是可以不用的,主要根据工艺控制的要求,如精度和稳定性等,加入微分作用可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加入微分后可适当减小P值(因为有微分的补偿作用),初始调试时不要设得太大,且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网友C:
什么地方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教!!!

网友D:
工业自动化教材中都有PID的详细内容。
在PLC中直接有指令可以实现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