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2):
我现在做的东西里,需要设定一变量来放一个可变电压值,用S7-200来控制变压器输出达到这个设定值。我就考虑可否这样做,由外部输入来改变这个设定值,从而实现随意调压。
请问大师们,能这样做吗?需要什么端口来输入这个值

网友A:
没理解错就是强调控制器跟踪性能对吗?

网友B:
你意思是不是要个HMI?
请教下楼主变压器是如何调节的?我只见过手动(也就是机械)调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东西里,需要设定一变量来放一个可变电压值,用S7-200来控制变压器输出达到这个设定值。我就考虑可否这样做,由外部输入来改变这个设定值,从而实现随意调压。
对,应该 就是一个跟踪性能,如何能达到呢?
我这个不是变压器,而是一个感应调压器,由电机来带动。为描述方便我就说成是变压器了。

网友B:
明白了,是这个东东

网友C:
最好搞个触摸屏,就可以了。直接输入要的电压值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只是设定这一个值的话,用TD200,即便宜又好用

网友E:
作个数字开关(即键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