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2):
本人有一程序延时时间和运行时间均需在监控画面上由操作员进行动态设置,本人不知如何把WINCC上的变量值(时间值)传送到SETP7程序上,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SETP7里定义变量,WINCC调用。

楼主:
我今天已实现了这个功能,但时间值不是我所要的分钟,我想在WINCC上直接输入分钟数,不知在WINCC上输入的分钟数,如何到STEP中也是这个时间数,请指教。谢谢。

网友B:
那么苯~~`有没有学过西门字PLC

楼主:
那你详细一点说说看好吗?

网友C:
首先必须了解SIMATIC TIME是什么一种格式!用F1看看吧!
用一个中间存储区存储要设置的时间,例如MW100。
在程序中将MW100转换成BCD格式,此时MW100用于S5 TIME好像是s吧!如果要转换成分钟的话,修改MW100的第14、15位就行了!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在S7中定时器的输入不允许是变量,请问如果定时时间是要用户自己设置的话如何实现?